电动液压托盘搬运车应该怎样操作

楼主(2016-01-19):
一、操作前检查
1.在停放车辆的地面上,检查是否有液压油、齿轮油、电解液泄漏。
2. 检查货叉是否开裂、弯曲。
3. 检查轮子是否开裂、损伤或异常磨损。检查轮子紧固件是否松动。检查有无绳索绕在轮子上。
4. 检查左右前叉及连杆机构有无裂缝,有无开裂;动作有无发生干涉,相应运动点磨损是否严 重。
5. 打开后机罩及机罩,拧松液压油加油口盖子,拉出油尺,检查油位是否在刻度之间。不足时 补加。
6. 关闭机罩,打开电瓶盖,检查压板是否安装牢固。即蓄电池是否被固定牢固可靠。检查两极 端子接线是否松动或损坏,否则应调整或更换。
7. 按下起升按钮,检查货叉起升情况。按下降按钮,检查货叉下降情况,检查起升系统是否异 常响声。
8. 将操纵把手下压至倾斜位置,用大拇指朝身体外侧渐渐下按加速控制按钮,观察车辆前进运 行情况;用大拇指朝身体内侧渐渐下按加速控制按钮,观察车辆后退运行情况。
9. 车辆慢速向前或向后运行,操纵把手向前推至垂直位置或下压至水平位置,观察车辆被制动 情况。
10.左右转动操作把手使车辆左右各运行三圈,检查转向系统是否正常。
11.按下喇叭,检查声音。
12.压下紧急断电开关,检查电源是否被即刻切断。 13.检查是否有异常噪音。

二、驱动与操作
起动: 1. 插上电瓶插头。 2. 打开紧急断电开关。 3. 打开钥匙开关。
前进: 1. 用双手向后将操纵把手下压至0°-90°之间。2. 大拇指将方向速度控制按钮向后渐渐转动。 3. 车辆朝后运行。
减速: 1. 慢慢松去大拇指,方向速度控制按钮便会自动回位,车辆速度下降。
转向: 1. 双手握住操纵把手的左右手柄,下压至倾斜位置,左右搬动操纵把手实现车辆转向。 2. 向左转时,车辆向左转;向右转时,车辆向右转。
制动: 1. 大拇指离开方向速度控制按钮,搬动操纵把手至水平位置或垂直位置时,实现车辆制动。
停车: 1. 减速,即大拇指渐渐松去方向速度控制按钮。 2. 将操纵把手回复至垂直位置。 3. 货叉下降到最低位置。 4. 钥匙开关“OFF”位置,按下紧急断电开关,拔去电瓶插头,取下钥匙保管好。
装卸: 1. 小心接近货物。 2. 调整货叉高度以便货叉尽可能叉到托盘里面。 3. 提起货物几厘米,并确认货物是否牢固。 4. 车辆缓慢离开。 5. 下降货物至低位。
卸载: 1. 接近货物置放场所。 2. 提升货物至正确高度。3. 前进,将货物置于卸货位置之上,然后停下。 4. 确认货物卸货的正上方后,货叉慢慢下降,直至货叉从货物中退出。 5. 将货叉降到离地15—20cm的位置。
停放: 1. 叉车停在指定的地方。 2. 将货叉下降到最低位置。 3. 关闭钥匙开关,取下钥匙。 4. 若长时间停放,应按紧急断电开关并拔去电瓶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