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气节流阀和排气节流阀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6-01-19):
进气节流阀和排气节流阀的区别,及表现出来的现象!以及同时使用的效果

网友:
控制气缸伸出和缩回的速度

网友:
空气有压缩性,进气调节不明显,排气调节好一些

网友:
我们一般用排气节流,但如果垂直安装负载比较大也可采用进气节流!

网友:
进气节流会产生“爬行”现象~~

网友:
一般用排气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