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机,加什么东西,放在个位置,这样的动作是否可行

楼主(2016-01-19):
这个是工作原理过程图,由于我不懂自动化这块,所以不知道怎么用什么电机,加什么东西,放在个位置,这样的动作是否可行?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能听懂不各位?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看不太懂  楼主说说干啥用的  原料啥样  成品啥样

楼主:
切 锡箔纸  的, 一叠一叠的切 大概一叠10毫米厚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材料是什么,做的什么工艺。

切 锡箔纸  的,一叠一叠的切,大概一叠就有10毫米厚

楼主:
切出来长度 50毫米 或者60毫米,

楼主:
我的帖子应该放在机械设计里面啊,放这里面都没人来看的- -!

网友C:
材料是很容易断的吗,不然第7步切割的时候,3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是很容易断的吗,不然第7步切割的时候,3压不住

锡箔纸,一次切都有10毫米厚。材料是一张张的叠在一起有这么厚

网友:
按你说得来看,我认为你设计的切断结构切不断10mm锡箔纸,参考一下液压剪板机的机构

网友D:
采用步进电机加同步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步进电机加同步带控制

步进电机用同步轮带传动,需要减速吗,几比几好? 四个部位都采用步进电机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