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图纸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16-01-19):
下图纸是不是画错了,为什么圆柱度为12um,比直径公差5um还大呢?

网友:
  这个,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到大侠还有一贴精华帖子,就只能说仔细读一下形位公差的定义就明白了。

网友:
  请查下圆柱度定义。

网友:
两个没关系吧。。。。。

网友:
独立原则

网友:
这是可以的。

网友:
以前倒是看到过说是形状公差比位置公差小点是比较合理的。你这里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关系,看手册吧

网友:
比如说:产品加工完了,直径是合格的,就是有点弯了,但是弯多少算是合格呢?这时候圆柱度就起作用了,图纸这样标完全没有问题,
通常说的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小于尺寸公差,是要看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的。如果两个平面距离的尺寸公差只有0.01,这时再标一个平面度或平行度公差0.015,那这个0.015就多余了。

网友:
学习啦,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的关系。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觉得有啥问题。

网友(2016-02-26):
两个约束

网友:
这是两个概念,没关系

网友A:
那麻烦问下圆跳动是不是和圆柱度意思一样了,我有点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麻烦问下圆跳动是不是和圆柱度意思一样了,我有点不懂

我想当然的解释一下,不对的请大侠打脸。圆柱度应该是你这个圆柱直不直。圆跳动就是你的这个圆圆不圆。

网友:
木有问题,两者的参照基准就不一样

网友:
大侠可以这么去想象,圆棒两头都被加工成了“椭圆”,但一头椭左边、一头椭右边,而且棒还有点弯。
这时就可能出现5这个尺寸不超差,圆柱度超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