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版本INVENTOR有类似UG中曲线长度的功能

楼主(2016-01-19):
现在本人用的是2012版本的INVENTOR,不知更高级版本的INVENTOR有类似UG中曲线长度的功能。在此感谢大家的回复,就是想着能更好应用INVENTOR处理工作事物。

网友A:
您说的曲线是草图中的吗?怎么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曲线是草图中的吗?怎么创建的?

是的,陈老师。在草图环境下,如何实现曲线的智能延伸。更高版本的是否有此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陈老师。在草图环境下,如何实现曲线的智能延伸。更高版本的是否有此功能。

先把前一个问题说清楚,解决了,然后再说下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您的草图曲线是怎么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前一个问题说清楚,解决了,然后再说下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您的草图曲线是怎么创建的?

曲面与平面所得的相交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曲面与平面所得的相交线
“检验”-“周长”,选定结果三维草图,可得出实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验”-“周长”,选定结果三维草图,可得出实长

UG中曲线长度不是测量周长的功能,是智能延伸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验”-“周长”,选定结果三维草图,可得出实长

还是要谢谢陈老师的积极回复,我更多的是想更好利用INVENTOR来完善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UG中曲线长度不是测量周长的功能,是智能延伸功能。

这个您并没有说,我也就不清楚了。我只是帮您找Inventor中您说的“曲线长度的功能”相关的功能。
至于“智能延伸”,我不懂,也不理解。谁的智能?软件的吗?

另,建议您直接说明您的原始条件和结果需求,至于怎么实现,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您并没有说,我也就不清楚了。我只是帮您找Inventor中您说的“曲线长度的功能”相关的功能。
至于“ ...

是软件可否有智能延伸或者是软件本身自己的计算方法得到曲线的延长线

网友:
草图曲线可以延伸,曲面也可以延伸,唯独您要的这个不能延伸。
因为这条结果曲线是来自两个面的截交,也就是说结果线受控于两个曲面,其长度等已经被唯一确定,既不能能延伸,也不可以缩短。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功能。
至于您说的UG是怎样的,我不敢肯定,UG也不会把受控于现有条件的曲线,再产生什么脱离原始控制的变化吧?

网友A:
问楼主:您在26日还来过这里,我的回帖一定看过了。您是不想继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您在26日还来过这里,我的回帖一定看过了。您是不想继续了吗?

早上好,陈老师。您的回帖我都看过了,感谢您的积极回复。因为觉得您的是最终的答案了。所以就没及时回复了,莫见怪。
我倒是想有时间做个关于二维草图中关于利用几何约束快速有效的绘制草图和CAGD的应用。

网友:
草图的CAGD属于常用功能,Inventor在几何图形处理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挺好的。

网友:
ug是混合建模方式,延长参数曲线就是在端点的切线方向上延长。
它的建模方式不一样,很多功能是别的软件不具备的,比如开一张STEP的图,我直接就可以编辑尺寸,删除孔和圆角等等,相对灵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