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级1-2级使用是如何理解?

楼主(2016-01-19):
1184未注形位公差的公差值中:降级1-2级使用是如何理解?

网友:
降低公差等级,就是降低精度啊

网友:
  出现所列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大公差范围,比如本来选用IT3级精度的,可以选用 IT4~IT5级精度

网友: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制作成本。

网友:
就是降低加工精度的意思,要求IT10,可以将为IT11或I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