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出書

楼主(2016-01-19):
參考

网友:
大侠,有没有想过用sw做一部动漫短片?

网友(点评):
沒試過,尚請指導了!

网友:
  看不懂,面和轨迹是什么

网友A:
估计草图是一个长方形,轨迹是一个U字形。扫出来就是一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草图是一个长方形,轨迹是一个U字形。扫出来就是一本书。

草圖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圖參考

谢谢回帖,貌似是草图是U字形,轨迹是直线?

网友:
大侠,暂时还做不出来

网友:
为什么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