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零形位公差如何理解?

楼主(2016-01-19):
以下零形位公差如何理解?

网友:
M最大实体要求,特征在规定的尺寸极限内包含最大材料的情形,例如最大的销子或最小的孔。图1中,当销子的尺寸为φ50时,垂直度公差为0,当销子尺寸为49.975时,垂直度公差为0.025;图2中当孔为10.51时,允许的垂直度公差为0,当孔为10.87时,允许的垂直度公差为0.36。抛砖引玉,如有错误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0公差主要是用来让MMC=VC(Virtual Boundary)这样工件在能用的情况下能通过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