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要求加工的时候会和不标注M不同吗?

楼主(2016-01-19):
如下图:
1、最大实体要求加工的时候会和不标注M不同吗?
2、基准B是指的是哪个?

网友:
圈M是最大实体要求:特征要素在尺寸公差范围内具有材料量最多的状态。对孔类为最小极限尺 寸,对轴类为最大极限尺寸。
B指的是孔中心

网友(点评):
B指的是孔中心,指的是一个点还是一条线?有这种表示方法么?

网友:
  这样标注是什么意思,又是A又是B,还加个单独A,A在哪里?

网友:
看不懂,请大家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