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轧机 轴承损坏 求分析

楼主(2016-01-19):
350 轧机   轴承上半年用的都挺好    下半年开始 工作中坏     一种单面棍子坏    二种 轴承挡边坏影响轴承 定位,失效,有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A:
冷轧板带轧机?轴承座孔有无变形?一般都是内侧那个轴承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板带轧机?轴承座孔有无变形?一般都是内侧那个轴承先坏

对的板带轧机, 轴承座我们量的 没有变形,  一般都是内侧轴承先坏

网友(点评):
压下工艺有无超压?内侧油封有无损坏进水?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保持架强度减少了,具体跟材质有关。有无窜辊现象

网友B:
为毛这么多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这么多铁屑?

现场比较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比较脏

那你要搞点防尘盖子啊

网友:
能发一张轧机全貌的照片吗

网友:
轴是不是也磨损了?

网友:
是不是辊子有窜动

网友(2017-06-22):
测量数据,分析后,找原因

网友(2025-03-31):
轴承受轴向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这么多铁屑?

保持架碎裂后,黏的保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