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密封?

楼主(2016-01-19):
气动增压泵内部 密封,O型圈 内嵌在 类似U型密封内。

网友A:
组合密封圈,高压使用

网友(点评):
组合垫不是里一层橡胶,外一层金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密封圈,高压使用

有具体的名称么??

外层无金属……全橡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名称么??

外层无金属……全橡胶

原来我们用到,都是自己设计,套用标准的O型圈进去,应该属非标

可以参考

http://image.haosou.com/v?q=%E7%BB%84%E5%90%88%E5%AF%86%E5%B0%81%E5%9C%88&src=tab_www&fromurl=http%3A%2F%2Fproduct.jdol.com.cn%2Fsell%2Fimage51509616.html#q=%E7%BB%84%E5%90%88%E5%AF%86%E5%B0%81%E5%9C%88&src=tab_www&fromurl=http%3A%2F%2Fproduct.jdol.com.cn%2Fsell%2Fimage51509616.html&lightboxindex=5&id=e6100e6bf4ade18726780577ddc1dc38&multiple=0&itemindex=0&dataindex=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