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设计库,怎样做不同材质?

楼主(2016-01-19):
法兰设计库,怎样做不同材质?
就是同一个规格型号的法兰,有304、碳钢等不同材质。

网友A:
点击右键,编辑,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键,编辑,选择。

谢谢,不是单个零件选择材质。
而是设计库,库中同一个规格有几种材质,调用时可以从这几种材质中选择其中一种。

网友(点评):
在设计库里调出,重新编辑材质,另存为自建设计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键,编辑,选择。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在sw官方bbs里看到可以在设计表里添加材料参数,但是我没有试过。
另外我现在刚开始学习routing,主要是管道部分,楼主有没有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w官方bbs里看到可以在设计表里添加材料参数,但是我没有试过。
另外我现在刚开始学习routing,主要是管 ...

我也才接触routing不久,谈不上经验。
你配管多不多?多的话就不要用sw,用pdms、p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才接触routing不久,谈不上经验。
你配管多不多?多的话就不要用sw,用pdms、pds。

配管很少,用sw就好了。现在我正在找国标的管件库和附件库有没有现成的,自己做的话比较慢,但是自己做一遍可以学习一遍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管很少,用sw就好了。现在我正在找国标的管件库和附件库有没有现成的,自己做的话比较慢,但是自己做一 ...

国标的库不用找了,因为没有

网友(2016-03-17):
做成一种材质一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