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钻3MM的孔 60多个深 因为折了。费了好多件 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6-01-19):
最后用合金的钻头也折 了  求各位大神  帮助  我是加工中心的刚出图  愁死我了、、、、、、

网友A:
高钻速,小进刀,勤退刀

网友:
钻孔有径深比,深孔排销不畅,所以要勤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钻速,小进刀,勤退刀

S700   Q0.2要改成什么好呢

楼主:
S700   Q0.2要改成什么好呢

网友:
如果孔的要求不是很高,材料也不是很硬的话建议不要用合金的,合金韧性不好更容易断,可以试试加工中心引孔,拿下来找个老师傅用台钻加工、

网友:
感觉应该是少进多退会好很多,小孔转速一定要快

网友:
3个的你700 找死啊,这样叫挤孔加工 ,HSS的普通钻头 5个的孔 我都1300 3个的起码1500左右了,合金的起吗2500转以上了 。看看基础知识的书吧,还说刚出师  ,应该叫出事

网友:
加工中心的话,转速太低;孔太深 后边排屑不易,可以试着写两个钻孔程序,前边30深每刀吃刀量可以大一些,后边从30到60每刀吃刀量小一些,多抬刀;如果量不大建议用钻床,那样有感觉

网友:
试试啄钻。而且孔3MM,深60多,长径比为20多,属于深孔了。建议先用短的3MM,引导一下,再用长钻头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钻速,小进刀,勤退刀

转速太高对刀子不好吧

网友:
合金钻头来说转数低了点,长孔钻使用的时候一般要先打引导定位孔。最后钻头内冷要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高对刀子不好吧

转速和钻头直径有关系,线速度一定要够,小直径速度越慢越容易断,强度不够,受不了太大的轴向力。

网友:
我只在车床上打过小孔,也没这么深,不过有几点
1、尽量用高速钢钻头,必须用中心钻或者定点钻引孔
2、转速太低了,3mm 700转线速度才6.6m/min, 机床允许尽量到3000转左右,线速度20-30米/min,线速度低就不是切削了,而且特容易起积削瘤,导致钻头挤断
3、必须勤退,特别是钻深了,钻1mm退一下也不为过
4、钻头及时更换,加工中心可能看不出,车床上小钻头不锋利你能看到钻头被工件扭转得很厉害,不及时换就是个断
5、要求不高尽量换电火花之类的打吧。。20倍径啊。。

网友(2016-02-24):
这么深的孔,电火花比较好吧

网友:
转速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