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DP10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19):
还有零件的精度面是不是这个零件和别的零件的接触面
图中的精度面是哪个面。。那个cnc和DP10什么意思

网友A:
下沉  左视图虚线也有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沉  左视图虚线也有表达...

可否回答一下我提的其它问题,大神小弟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头空

大神,这个零件的精度面是哪个

网友C:
图中的小三角表示对应国标标注的是表面粗糙度,两个角对应的Ra3.2,三个角对应的是Ra1.6.CNC标注表示是要上加工中心加工,但是这个CNC这个标注不需要CNC加工,线切割就可以加工出来,这个图纸标的不是很规范,这个零件是用在焊接夹具上的?

网友:
DP10是指沉孔深度10毫米,日本图纸喜欢这样标注,CNC好像是指CNC加工出来?不是很明白,建议咨询图纸提供者。

网友:
DP 10是沉头孔深 10    CNC应该是数控加工 图中没有给出详细的尺寸  可能有局部视图 或是配套件  详询甲方吧!

网友:
你的问题我理解是:这个零件应该是 通过图上的沉头孔与其他零件连接起来的,且零件上面还有两个销孔。应该这个接触面挺重要的。

网友D:
deep的缩写,深度的意思,有时写在前面,有时会写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ep的缩写,深度的意思,有时写在前面,有时会写在后面

也有人说是depth的缩写

网友:
DP10沉头孔,CNC表示数控加工

网友:
DP是deep深度的缩写,CNC应该是数控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小三角表示对应国标标注的是表面粗糙度,两个角对应的Ra3.2,三个角对应的是Ra1.6.CNC标注表示是要上 ...

是的。焊装夹具的定位块,大神我加你个好友,想你请教几个基础的问题好么。。。你有时间就告诉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零件的精度面是哪个

看图应该是和其它工件接触的面,还有标了粗糙度的面

网友:
M8 的圆柱沉头孔嘛,DP 就是 deep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