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抛光板可以折弯吗

楼主(2016-01-19):
不锈钢抛光板可以折弯吗      效果怎么样   有知道的老师吗   给指点下

网友:
为啥不可以,一般抛光面有保护膜,

网友:
牌号给一下吧…万一你是440做厨刀带了火想折一下,那是不行的……需要牌号和来料状态…

网友:
可以,一般要贴膜保护或垫上保护布,用光洁模加工。

网友:
不锈钢亮板可以折弯,你看看超市冷柜

网友:
可以,我做过304就可以

网友:
304的很容易折弯

网友A(2016-03-01):
可以,但容易有压痕,影响效果,所以要保护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容易有压痕,影响效果,所以要保护好。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