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计算压缩空气温度从40度下降到2度所做的功

楼主(2016-01-20):
请求各位大神帮忙求解!
1KG压缩空气从40度下降到2度所做的功!谢谢!

网友:
初中物理可以大概一算。。释放能量=密度*体积*(40-2)*比热容。当然空气的比热容比较复杂。

楼主:
查了一下可以通过查找焓湿图找到对应的焓值,计算差值得到!
但是这个是标准大气压下的图,很难查到非标准大气压下的焓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