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壁加工求助

楼主(2016-01-20):
附件为加工图纸,长孔内壁加工要求粗糙度小于Ra0.8、能到Ra0.4或者更高最好,若是孔尺寸再延长至200mm能否加工

网友A:
最好贴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个图吧

附件为图纸

网友:
用滚压吧

网友B:
内孔直径是多大的?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孔直径是多大的?什么材质?

内劲Φ6.5  材质:铝合金

网友C:
钻孔-拉孔可以保证你的光洁度吧

网友:
枪钻可以达到的,一次成型,再长200mm也没问题

网友:
采用专门定制的聚晶金刚石车刀。

网友(点评):
直径6.5,200长。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孔-拉孔可以保证你的光洁度吧

表面粗超度达不到

网友D:
打孔后,慢走丝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孔后,慢走丝可以吗?

可以,但需要用镀锌的铜线

网友:
好高的要求啊,倒角0.4,这里难道要硬密封的么?6.5的孔,光洁度0.8,这个加工真是有点难度。

网友(2016-03-12):
挤压内孔可以达到表面粗度0.8。试试看,

网友:
建议用PCD铰刀加工,粗糙度不是问题,要排削好,冷却充分(冷却液选铝加工)

网友:
用枪钻可以搞定,注意买枪钻时一定要注明要求达到的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