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亚克力板)磨砂处理

楼主(2016-01-20):
最近改造一台设备,有一块有机玻璃板需要稍微增大摩擦力,我想在表面进行磨砂处理来实现,大家知道怎么来处理吗?
我听同事说可以用丙甲酮溶液擦拭,但没查到相关资料,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也许可以直接激光雕刻一遍。

网友A:
是不是喷砂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喷砂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呢?

不是整体处理,只是局部

网友A:
局部也可以啊!做工装把不需要喷砂的地方挡住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也可以啊!做工装把不需要喷砂的地方挡住不就得了

谢谢!
喷砂后表面耐磨吗?目前设备动作频率2200次每小时,24小时运转。工件表面光滑,重量20g左右。

网友B:
亚克力很容易碎,只适合做外观件,pc板才稍微能做受力件,他说的应该是丙酮。拿胶布把要腐蚀的地方遮起来(类似喷漆)然后拿沾上丙酮溶液的布擦拭。

网友(点评):
不需要的遮起来吧

网友(点评):
和喷漆遮盖一个道理,你遮盖了才能腐蚀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很容易碎,只适合做外观件,pc板才稍微能做受力件,他说的应该是丙酮。拿胶布把要腐蚀的地方遮起来( ...

谢谢!
现在就是不确定能用多久

网友C:
PC板材质会比较好,至少比亚克力耐磨,也可以试试ABS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板材质会比较好,至少比亚克力耐磨,也可以试试ABS板

好的,谢谢!

网友:
应该只能用腐蚀溶液来达到目的了,这货太脆,可塑性差

网友(2016-02-29):
喷砂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