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回路求助!

楼主(2016-01-20):
各位大侠:
              目前我要制作一个小机器,需要用到气动回路,小弟是外行,所以向各位大侠求助:
               我需要双手控制换向阀,气缸做往复运动;在按下时气缸伸出,送开气缸收回,请问要使用怎么样的换向阀,怎么连接气管!

网友:
类似冲压双手安全阀回路: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这种阀可以吧

网友:
五口二位电磁阀加复动型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阀可以吧

这是手动阀 ,得用电磁阀,然后加上按钮开关

网友(2016-03-16):
楼主解决了没,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