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用热交换器厂家

楼主(2016-01-20):
社区哪位大侠知道国内做船用柴油机热交换器比较牛的厂家?

网友A(2016-04-14):
你说的是船专用的板式换热器吧?那要用钛板的板片才可以额,不锈钢的会腐蚀穿了的。苏州赫普斯就做的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船专用的板式换热器吧?那要用钛板的板片才可以额,不锈钢的会腐蚀穿了的。苏州赫普斯就做的很好的

表面处理好也行。

网友(2018-06-21):
广东焕能科技有做船用换热器哦,你可以咨询一下:400-663-1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