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灰铸铁减速机壳体维修

楼主(2016-01-20):
如图,圆弧锥齿轮的两个轴承孔经过一段时间使用,配合尺寸已经严重超差,用手摸已经能够感觉到。论坛各位大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们暂定把孔镗大,然后镶套。不知各位意见如何?还有就是套与轴承、孔的配合选取。谢谢

网友A:
滑动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轴承吗?

滚动轴承
调心轴承

网友B:
齿轮减速量齿轮之间的反向力很大的,一般都会采用滚子轴承或者滚针轴承。
你要先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间隙到底在哪里
另外如果壳体要维修,可以考虑激光融覆不过成本也不低的,这个要看你核算了。

网友C:
我不懂维修,但是想回帖,因为看着减速机就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就是生产减速机厂的质检员,嘿嘿,不过不好意思帮不了忙。

网友(点评):
是不是第二张图片的油孔没在油道上?

网友D:
我以前碰到过轴承有损坏,然后出现的磨损,会有铁屑出来,才会产生间隙,楼主还是研究下间隙怎么产生 还有哪里产生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碰到过轴承有损坏,然后出现的磨损,会有铁屑出来,才会产生间隙,楼主还是研究下间隙怎么产生 还有哪 ...

减速机是用在煤矿井下的转载机,据说使用时震动较大,环境比较恶略,我也没下去见过。
放油、拆盖时都没见过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减速量齿轮之间的反向力很大的,一般都会采用滚子轴承或者滚针轴承。
你要先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间 ...

壳体激光熔覆后,加工性能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壳体激光熔覆后,加工性能怎么样?

激光融覆一般用于大型的阀门密封面磨损但是重新铸造加工成本很高,然后进行翻修所用。加工性能跟你本体基本上一致。

网友:
好高深啊

网友E:
请问你们减速器是按斤卖的吗?

网友F:
估计是上下合箱的螺栓不合理,修了这毛病以后还得犯。
1,螺栓小。
2,位置不理想。
3,双头螺柱不如螺栓加双螺母管用。想现在是一震就松了。
应当问问厂家是否同样设备上的通病(像非标设计)。
解决办法:能否放下大一号的轴承就不用加套。听说涂金属胶固化剂再加工的,没有试过。还是先找厂家沟通一下。估计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融覆一般用于大型的阀门密封面磨损但是重新铸造加工成本很高,然后进行翻修所用。加工性能跟你本体基 ...

融覆后会不会增加硬度,镗孔时镗杆发颤,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上下合箱的螺栓不合理,修了这毛病以后还得犯。
1,螺栓小。
2,位置不理想。

合箱的螺栓有两种:紧固螺栓和铰孔螺栓
我想不使用螺母的原因,可能便于螺栓紧固。紧固螺栓需要一个人,紧固螺母就需要两个人了,毕竟井下操作空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们减速器是按斤卖的吗?

这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只管售后维修,新设备销售我们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融覆后会不会增加硬度,镗孔时镗杆发颤,影响精度?

激光融覆就是这样用 的,不要蹲着瞎想,实际加工性能如何你得去找个厂合作一次才能体验到。
我只能通过我的了解告诉你这个方法,还有一点,激光融覆跟激光淬火不同,对硬度影响不大。基本上不会这么影响你的加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融覆就是这样用 的,不要蹲着瞎想,实际加工性能如何你得去找个厂合作一次才能体验到。
我只能通过我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维修,但是想回帖,因为看着减速机就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就是生产减速机厂的质检员,嘿嘿,不 ...

还真不懂这个,我之前那个公司的轴承孔部位没有油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合箱的螺栓有两种:紧固螺栓和铰孔螺栓
我想不使用螺母的原因,可能便于螺栓紧固。紧固螺栓需要一个人, ...

听话怎么像你设计的。你不是维修吗!
要是铰制孔那就更欠妥了。你是用铰制螺栓一带二,本人认为不行。因为铰制螺栓和孔的作用替代不了定位销和螺栓的作用。不要想当然,按规矩来,你步子迈大了!螺栓位置很明显没有“掐住”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话怎么像你设计的。你不是维修吗!
要是铰制孔那就更欠妥了。你是用铰制螺栓一带二,本人认为不行。因 ...

真过奖了,我离设计的水平差远了,东西是老外设计并制造的,
我们只是在中国的售后服务点
确实像你说的那样,拆完后,我们又把减速箱合上了,铰孔螺栓也安装了,上下箱体的孔总是对不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过奖了,我离设计的水平差远了,东西是老外设计并制造的,
我们只是在中国的售后服务点
确实像你说的 ...

像意大利“进口家私”吧!就叫它发个新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们减速器是按斤卖的吗?

如果余量太大可以将两面合口去掉点,打销子。图纸拿来重新做孔,螺栓变大。用料多有时坏事变好事。这个大概哪方面都能接受。不知道侧面是什么东西?有无影响!侧面可镶法兰假如箱体壁厚足够的话。愚见!

虚线是镶法兰体,条件是壁厚“因那福”。

网友(2016-03-06):
会修吗?修不好我们来帮你修,联系qq545878448

网友:
冷焊补焊,然后根据轴承尺寸重新加工孔,不建议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