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东西,有人能说一下嘛

楼主(2016-01-20):
这个简单东西,有人能说一下嘛,谢谢

网友A:
俺是外行,我对这个的理解就是圆周焊接,含型为三角、焊高8MM,用二保焊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专业级的银才

网友:
焊接符号。二氧化碳保护焊,周边角焊接,焊接高度8。个人见解,如有错误请大侠指正。

网友:
看一下焊缝符号表示法就清楚了

网友:
焊接符号,上面说的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是外行,我对这个的理解就是圆周焊接,含型为三角、焊高8MM,用二保焊

表示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是外行,我对这个的理解就是圆周焊接,含型为三角、焊高8MM,用二保焊

这还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