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控车 四工位改六工位

楼主(2016-01-20):
想把现有的四工位改成六工位刀台  那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主要是电路和系统

网友:
先把你四工位的刀台接口说一下,

网友:
要知道4工位是啥信号定义方式,是霍尔的 比较普及   如果是,那买6工位的最好是这样的,否则修改T图麻烦,其他的没啥太复杂的玩意

网友:
先说下系统,机床型号,4改6本身没有技术难点,关键在装配。

网友:
不需要改的,你做几个复合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