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W出工程图时会有两种视图?而且都不一样?

楼主(2016-01-20):
      下面图片详细描述了我遇到的情况,关键是在出工程图时,它界面右侧系统自己刷新的视图给出了两种,一般不注意的话,肯定会出错,请问大神么,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你没有带框工程图吗?也许是你把工程图模板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带框工程图吗?也许是你把工程图模板删除了。

有框啊,有框有模板,你说的是不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我上面所截得图片就是这个图片的右侧部分

网友(点评):
无解!你那种情况俺没踫到过。

网友:
这种事,别人没法帮你,因为属于你电脑的事

网友:
查一查工程图配置可以。。

网友B:
是因为你更新了标准视图  重设标准视图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2016-03-14):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你更新了标准视图  重设标准视图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6-08):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第一和第三视角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