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与模具结构相矛盾

楼主(2016-01-20):
諸前辈:好!
     小弟有一事请教:现在两个问题矛盾啊:现在准备用ABS材料。我在CAD图上标示了那个红色阴影区域担心刚度不够。(这个区域塑件不能变形,否则没有档位杆)但是在这个区域加了加强筋的话,又不好出模,用什么材料表较好啊。

小弟在这谢过给位。

楼主:
最好如何在塑件产品结构上改!!!

网友:
楼主这产品即使使用模流分析也难以解决产品的变形确认。
一般来说,收视率越小的塑料,产品的变形量就越小。适当添加玻纤也是减少变形的办法。
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