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胶印印刷产品为什么油墨感觉是浮在纸的表面?

楼主(2016-01-20):
请教各位,小胶印印刷产品为什么油墨感觉是浮在纸的表面,而重型机印品实在?具体差距在哪里,有不有改进空间

网友A:
压力不足,或水墨平衡没有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不足,或水墨平衡没有调整好

我是想探讨机器结构问题,不是工艺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
即便是在水墨平衡,压力合适,工艺正常的情况下,小胶印的印刷质量依然是比重型机差一大截,我想知道从设计上结构上更深入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希望能对机器制造有所帮助

网友:
      咱们往大了说,小胶印的设计目的就不是为了替代大型印刷机的,其侧重点不是印品质量,那结果自然也没得比;
      往小了说,印刷机尤其是胶印,说白了就是为了实现一个油墨转移过程,为了保证这个过程,才诞生了印刷机这么个巨型怪兽。
      您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似乎是想从类似前规啦,递纸机构什么的入手,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茬可以找找,但个人劝你不要再在这个上面下太大功夫了,小胶印注定是一个要被慢慢取代的产品...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只是希望把质量做的更好,适应于一般情况下的简单的网点活。重型机人工费高,好多客户还是希望小机器能够适应于不干胶这样的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