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步路库路径无效或者无有效的routinglib.db文件“

楼主(2016-01-20):
自己建立了管道库,在“routing文件位置和设定”中指定自己管道库,提示“步路库路径无效或者无有效的routinglib.db文件“,
请问该如何解决?

补充内容 (2016-1-22 08:39):
文件夹里面有routinglib.db文件;
之前用win7,2012,就可以设置成功。win10系统,2015sp5版本;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你做了什么?你改了什么?你这个位置有没有db文件?
这样直接问该咋整的话一是让人无从答起,二是容易招致大神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你做了什么?你改了什么?你这个位置有没有db文件?
这样直接问该咋整的话一是让人无从 ...

1、之前用win7,2012,就可以设置成功。
现在win10系统,2015sp5版本,其余什么都没变,就不行了。

2、文件夹里面有routinglib.db文件 ,这个没动它。

网友B:
win10系统是万恶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系统是万恶之源

乖乖,还真是win10惹的祸。
看样子又得换回win7,谢谢指导。

网友(2023-07-30):
都win11了,还需要回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