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容易断裂,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6-01-20):
带螺纹轴容易断裂,怎么处理可以提高韧性,谢谢

网友:
啥条件都木有,估计是没治咯。

楼主:
相当于螺丝经常拧紧拧松,容易疲劳断裂

网友(点评):
螺丝还有强度等级,看做螺丝就按螺丝的办法处理;换硬换大。

网友:
渗碳或渗氮

网友:
什么样的轴?目前什么材料?做的何种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使用工况如何?请楼主明示

楼主:
45钢,尾部20毫米攻10毫米螺纹,就发蓝处理了一下。螺纹处常常断裂,每天拧紧拧松十次左右。

网友:
1.加粗,粗到那种谁见了都会感慨,哇   好粗哦

2.换好材料,好到那种谁见了都会感慨,哇,好奢侈哦

3.用知识和大脑去计算,您用的应该不是曲轴和大轴长轴,普通轴,个把小时就算完了的事;

楼主:
空间有限,不能加粗,有不有别的材料柔韧性高一点的

网友:
台阶处倒角

网友:
拧太紧了吧,螺纹这个东西本来就会是螺纹牙拉力比扭转力距大很多很多的,你老是这样拧紧拉断很正常。设定扭矩,用扭力扳手,不能死命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尾部20毫米攻10毫米螺纹,就发蓝处理了一下。螺纹处常常断裂,每天拧紧拧松十次左右。

调质了吗?
你这个是雌头处断裂,螺钉没问题,说明薄弱点在螺母部分。
最简单经济的办法:
1,把螺纹改成M8的,把螺钉的强度等级提高一级,如果以前用的是8.8,改成10.9。
改完后你再计算一下。
2,如果轴不长,调质一下,抗拉强度会提高不少。

最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再仔细计算一下受力,或者把工况受力发上来,让别人帮你算一下。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结构发个图片上来,你的设计肯定不正常

网友:
怎么也得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否则会病急乱投医的

楼主:
有倒角的,始终有薄弱的地方,比如倒角处后面挨着的螺纹就是这里断

网友:
用宝钢的42CrMO代替.
调质处理.

楼主:
有倒角啊!一样的断

网友:
45钢,没有进行热处理,你怎么能指望你的轴可以承受周期疲劳载荷,另外,无图无真相,螺纹加工的退刀槽留对了吗?不然应力集中会很大,必然也降低轴的抗疲劳能力,想来你这种断裂,应该就是螺纹和非螺纹连接处断裂吧。。热处理吧,

网友:
受结构限制?换种做法,把此零件螺孔改成螺柱

网友(2016-02-22):
45#调质处理下 或者改用40Cr也不用多贵的材料

网友A:
不要一断就说材料就说热处理,这个要一项项排查。使用的场合的载荷计算,选定材料入厂有没有确认复检,然后加工上有没有问题,热处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过度使用都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一断就说材料就说热处理,这个要一项项排查。使用的场合的载荷计算,选定材料入厂有没有确认复检,然后 ...

网友(2016-03-29):
材料热处理,粥的结构,还有根据你的使用条件校核下,是不是条件下轴的直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