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初始位置问题

楼主(2016-01-21):
大家好,请教下用solidworks做动画是初始位置怎么改变,   比如一开始我油缸在伸出状态做动画,    后来我发现不对想把油缸缩回作为初始状态,我在三维图里面把油缸缩回了,算例里面的初始状态还是伸出的,   怎么把算例的初始状态和三维图同步起来。

网友A:
在运动算例里,有一个时间线,你把时间栏调到0秒时,

网友:
重做就可以,或者复制动画循环以后,用视频剪切工具把布想要的去掉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运动算例里,有一个时间线,你把时间栏调到0秒时,

能说详细点吗  拉到0秒    初始位置还是原来的状态,没有和我的三维图同步起来。
谢谢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  拉到0秒    初始位置还是原来的状态,没有和我的三维图同步起来。
谢谢你啊!

把时间栏拉倒0秒,然后把模型中油缸放在缩回的状态,然后在运行一次,看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时间栏拉倒0秒,然后把模型中油缸放在缩回的状态,然后在运行一次,看看可以吗

没有变回来,还是伸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变回来,还是伸出状态。

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算例里面记录册初始状态就是伸出的,所以只改三维是不行的,简单的话重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例里面记录册初始状态就是伸出的,所以只改三维是不行的,简单的话重做吧!

大侠怎么修改算例里面   记录册初始状态      一是这个动画较复杂,二是自己也想学精点,谢谢啊

网友B:
我也没做过,一般做错了都是重新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做过,一般做错了都是重新做的!

好的     谢谢你

网友:
5楼说的没错,就是那么做。如果油缸拉不动,重建一下就可以

网友(2019-05-10):
拉到0点——右键选择所有键码——右键替换键码。请试一试能否干掉这个BUG,可能描述不详莫怪

网友(2020-03-27):
支持13楼的做法,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我之前也是把算例删除了重新做,对于简单的算例还好,如果复杂算例重做显然不合适
将时间轴拉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右键全选所有Key,右键replace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