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说切削速度提升,切削力下降。为什么?

楼主(2016-01-21):
如题

网友:
功率单位是N.m/s,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去理解,就知道他说的是对是错了。

网友:
切削是电机带动的,电机功率基本恒定。而功率是速度和力的乘积。

网友A:
随着切削速度的提升切削温度也跟着升高,随之工件硬度和刀具硬度都开始下降,但是刀具硬度因为红硬性好,所以下降幅度比工件下降幅度小得多,所以磨损会减少很多,切削力也稍微下降一点,最主要是切削温度变高以后材料变软所以切削力能降低很多,但是这个有个合理的温度点,超过这个温度就会切削力开始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切削速度的提升切削温度也跟着升高,随之工件硬度和刀具硬度都开始下降,但是刀具硬度因为红硬性好,所 ...

再进一步提升切削速度,超过临界点。寿命不降反升。
传说中的高速切削。

网友(点评):
没接触过这个领域

网友(点评):
我也没接触过,所以是传说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速度提升以后被加工材料切削不充分,切削应力变小使得切削力变小。

网友(2016-04-13):
恩,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