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洁度测量

楼主(2016-01-21):
各位大侠好,我想问下,我知道光洁度测量仪哪家的做的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德国马尔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日本的三丰了
马尔贵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用过马尔的,便携式,设计的很巧妙,价格大概小几万块钱吧。。
也用过三丰的,分体式和便携式的都不错,也是小几万块钱。
其他的测量仪器厂家也有试过,例如insize的,丹青的,等等吧,价格都差不多,测量结果也差不多。
国产品牌的价格要便宜些,不过也便宜不了多少,测量效果差不多,但是国产量具最大的问题就是精度保持性,也就是寿命,用一段时间之后三天两头出毛病啊。。。

网友:
一直用三丰

网友:
三丰吧,这还算实惠

网友:
玛尔的不是一般的贵,小小的一个便携式测量仪售价半台车

网友:
你是产品是干什么用的,你的配合面是工况?这些要清楚,若是一般配合表面,马尔的可以用,测量通用额Ra,Rz之类的I(ISO里面粗糙度更新了几版了,选用的标准不一样分析系统不一样),国产的无锡那边一大片,如无锡塞克思等等

网友:
三丰吧!很成熟的产品,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