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人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6-01-21):
大家好,我现在想在机器人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装在机械人的抓手端,做限载保护),技术难点在哪里,业余的能解决吗?

网友:
技术难点在:你描述问题不够详细

网友A:
对的,加压力传感器干嘛?检测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装压力传感器一般是为了起到过载保护用的。

网友B:
我们以前装过,好像主要是感应的方向问题,

网友C:
难点应该是手爪要设计成浮动结构吧,还要考虑传感器的检测方向

网友D:
为什么是压力传感器不是扭矩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压力传感器不是扭矩传感器

机构需要,扭矩传感没法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加压力传感器干嘛?检测什么东西?

嗯,装压力传感主要是过载后我机械人立即停止并撤回。传感器压力阀值的设置,和机器人通讯连接算是难点了,是不是只有专业的传感器厂家才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装过,好像主要是感应的方向问题,

是吗?和机器人通讯连接难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点应该是手爪要设计成浮动结构吧,还要考虑传感器的检测方向

恩恩,这也是一个难点。我抓手先是用弹簧浮动的,传感器悬在弹簧中间,这应该可以达到您提的难点吧?我感觉和机器人的通讯会有问题,您如何看?

网友(2016-04-18):
建议参考优傲机器人的设计

网友(2016-12-21):
这个你可以咨询一下卖机械手的厂商

网友:
机械手自身有过载保护功能啊····而且机器人的负载不仅仅指重量,还有末端抓取的工件或工具的外形尺寸也很关键。

网友:
现在又那种机械手专业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2017-03-27):
机器人有过载保护,但不会缩回,通讯不是问题,一个信号就可以,否则机器人怎么在产线上工作,控制柜有输入输出口

网友(点评):
参考焊接清枪系统,就是一个行程开关信号

网友:
难点在于通讯吧,

网友:
实践出真知,先找个传感器厂家咨询一下,个人感觉可以搞

网友:
机器人上有装力传感器的,不过用处是调节机器人施加在工件上的力。机器人自带过载保护。
你的问题,是担心机器人与工件之间施加的接触力过载?如果这样,似乎有些多余了。
如果是担心要抓取的工件超重,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单独增加对工件的称重检测,工件超重了,直接报警,不来抓取就得了。传感器装机器人上,还需要机器人来抓一下才知道,这样不觉得太麻烦么?而且成本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