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液压机油箱消泡措施有哪些

楼主(2016-01-21):
公司之前做了几个关于大型数控液压垫的订单,其中有些泵没用直接几天就直接烧坏了。我们设计一套油箱,泵站,循环系统过去,上接客户自己的过渡油箱,过渡油箱上面是4根大型的工作油缸。后来分析,从客户的4根工作油缸回油,经过渡油箱,再回油到我们的油箱,回油得量太大,气泡太多,导致我们的油箱没来的及消泡就直接被主泵吸进去,导致后期主泵烧掉了。现在请大家来一起发表下观点,分享下经验,如何改进设计,更好的消除气泡?从结构改进方面谈谈,化学方面的就不要了。

网友A:
差动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回路???

主要就油箱内部结构进行改进设计,优化

网友:
这是由于气蚀造成的,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处理这种问题:其一,运动介质。油的黏度可能过大,引起油流不畅,导致油压降低。油里的空气和气泡不易逸出,造成油里泡沫增加,最终造成液压泵气蚀损坏。其二,回油问题。液压站油箱油量太少,且回油太小。需保证打油加压后连接油管、过渡油箱、液压缸内充满油后,回油管尾端任然浸泡在最低油位一下,这时的油位才合适。建议核算一下液压缸的油量容积大小以及流量大小,以保证适合通径的管路阀件。

网友:
给油箱加油,保证回油管最底端在最低液面以下

网友B:
油箱顶部再加装抽风机,使油箱内形成负压,加快气泡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顶部再加装抽风机,使油箱内形成负压,加快气泡逸出

这种方式有实际应用么?效果如何?

网友:
油箱中设置隔板了吗?把吸油管和回油管隔开。
回油管必须浸泡在液面以下,可以减少气泡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箱顶部再加装抽风机,使油箱内形成负压,加快气泡逸出

那泵吸油口是不是负压呢?吸油性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结构,高位布置油箱。

油箱高置和气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懂闭式系统里的自动排气阀么?

不太明白,请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