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导向柱问题

楼主(2016-01-21):
图片为我做的一款测手部推力装置,未透明一半为固定状态(碳钢),在中间固定一个压力传感器(传感器要求受力垂直于中间球面),透明部分(PVC),4个带牙的导向柱如图,手去推透明部分,请问下是否能测出手的推力,求教各位前辈,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lz搞什么的,我觉得可行。主要看你的4个导向柱加工精度了

网友:
我认为导向主要在中间那个放置传感器的圆台就可以。4个螺柱是限位。但是透明那块径向动作不会限死吧?否则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