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测算下此个直齿轮的齿形参数

楼主(2016-01-21):
齿顶圆:14.5(齿底圆大概在9.3-9.2),公法线长度:M=5.16(跨2齿)。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怎么也对不上公法线,感觉有点像故意把齿做肥的,求版主和各位专家帮忙看下是否国外的非标齿形

网友:
应该是变位齿轮。让我试试。

网友A:
试了下,这个齿轮的技术参数应该如下:
模数---1
压力角---14.5
齿数---11
齿顶高系数---1.2
顶隙系数---0.2
齿根圆角---0.3
变位系数---0.55
下面的齿轮按上述参数用迈迪工具建模,可以与照片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这个齿轮的技术参数应该如下:
模数---1
压力角---14.5

按你的参数计算的夸2齿公法线长度小了,为4.897,实物测量有5.16,对应的内齿圈按压力角14.5算的话 齿形对不上实物,你觉得有可能是变齿厚设计吗?(内齿明天我再上传图片给你看看齿形和参数(齿数47,夸7齿公法线长度21.8,卡测的,量棒测量明天一起提供)现在没有 不好意思)

楼主:
此个是配对内齿的齿形,齿数:47,量棒测量M值:48.2(量棒2.3),公法线长度卡测:跨7齿≈21.8

网友:
是行星减速的太阳轮吗?
如果是的话,有行星架和行星轮的参数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参数计算的夸2齿公法线长度小了,为4.897,实物测量有5.16,对应的内齿圈按压力角14.5算的话 齿形对 ...

从图片看,你这个齿轮的齿形是铸造出来的。
铸造齿轮,模具要放收缩余量,影响其齿形的因素多,其齿形不能用切削加工的套。不是说你不可以用量棒测量公法线,但只能把这测到的数值作为设计参考,要紧的是根据装配要求确定验收标准。
山寨,照单全抄的前提也必须是理解其工作原理。
动不动就要脱离标准,这样搞“非标准设计”要害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你这个齿轮的齿形是铸造出来的。
铸造齿轮,模具要放收缩余量,影响其齿形的因素多,其齿形不 ...

金句良言《山寨,照单全抄的前提也必须是理解其工作原理。
动不动就要脱离标准,这样搞“非标准设计”要害死人的》-----------------------------------------这句话深有感触,但是有时候也是力所不能及,客户要求要这样也没办法,客户一般都会先看外观比对齿形,我只能尽最大的能力保证产品是合格的

网友:
真是服了你们了,给个但齿轮就能计算吗?至少要给:中心距、配对齿数吧

网友:
请给公法线长度:w=?(跨3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