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步带传动的自行车不能替代链传动的自行车,大家开动脑筋聊聊看

楼主(2016-01-21):
看老书,看到个同步带传送的自行车图片,书上说了那么多的好处有点,但是为什么同步带传动的自行车不能替代链传动的自行车,生活当中我是没见过同步带的自行车。抛块砖头,看是否能溅起点水花来,大家以机械人的观念开动脑筋聊聊看。我不知道把这个问题放到哪一类,坛子里没有带传动这一项分类

网友A:
同步带是弹性的如果冲击力太大容易断 还有就是有灰尘的话就容易卡住!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人蹬腿骑行总有极限的吧,输出功率有限,可以选择加宽带宽的形式加强就是了

网友:
可能同步带寿命没链条长,带的强度比链条强度低吧……,主要是材质吧。我也是新手随便说说,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最讨厌用可能这个此,没根据,猜的,既然就好好看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是弹性的如果冲击力太大容易断 还有就是有灰尘的话就容易卡住!个人见解!!

除了抗污染能力差之外,我想到的就是变速自行车不是很方便。 对于摩托车而言是用的三角带,具有过载保护的作用!

网友(点评):
摩托车也有用同步带的。“皮带传动磨损更小,噪声更小,柔性连接震动更小,免维护不用上油等诸多优点,但对皮带质量要求高”。

网友(点评):
哈雷摩托车有发动机用同步带连接变速箱的。

网友(点评):
以前嘉陵摩托有用皮带的, 到处都是那种摩托车

网友(点评):
聚氨酯的同步带就行了,很结实

网友(点评):
由于同步带不能打滑,所以起不到过载保护的作用,也可以在它的后端安装一个扭矩限制器。一般凸轮式非标设备都是使用三角带传递动力,环境恶劣(有污染、流体、粉尘大等)的情况会使用链传动。(需要位置精度的除外)

网友(点评):
想必大家都骑过自行车吧,如果市场上真的有这种传动的自行车你会买吗?市场决定了一切!

网友:
同步带对张紧装置要求高,同步带齿和带轮包角有要求,不然跳齿,无法实现传动
同步带对工作环境要求高于链传动。用于传动精度要求高的场合
自行车相对要求不高。同步带换起来也比链条难,也是因为张紧的关系
价格不见得比链条便宜,等等等等,

网友:
橡胶的容易拉伸,PU的价格贵,更换麻烦,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看摩托车齿形皮带都很宽,所以无法像自行车链条变换多档

网友:
楼主,你好:
      对同步带,我这边从未有使用过,不过对于所提问题,建议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1、经济性
       2、对使用环境的要求
       3、其他设计要求,主要为变速功能
       然后对两种传动方式,可以用对比法分析以下优劣;SWOT法分析同步带的发展前景。
       以上,谢谢!

网友(点评):
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同步带张紧是个问题

网友:
同步带对使用环境要求高吧,恶劣环境寿命短或者不适用,个人观点

网友:
个人认为:1,受力;2、寿命;3、同步带容易掉出来

网友:
想什么呢,把设计手册上关于二者传动的优劣做个对比,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点评):
这种是把什么都放这里瞎聊。有点基础的人都会知道,百度一下也有答案。

网友:
主要还是寿命的问题吧

网友:
自行车上用同步带
下雨天环境恶劣
你骑得动吗?

网友:
自行车有皮带传动的,但只限于单速的,为了减重,性能没骑过也不知道

网友:
就像发动机,有正时链条 和 正时皮带 各有利弊

网友:
同步带涨紧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同步带要带动比较大的拉力的时候,带宽需要比较宽,设计需要空间大。

网友:
自行车平时使用率高,这样就会看重强度和寿命,所以选择链传动会更好。

网友:
展会上见过同步带的自行车,太贵了

网友:
徒增成本。  有现成的桥,用不着再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对于链传动不是很了解,个人觉得自行车可能比较难满足同步带对“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安装平行度要求

网友:
几个思考:
1.同步带时间长了容易松,不好张紧。除非单独做一个张紧轮
2,楼上说的,对轴平行度要求高。
3.噪声没有那么重要,这点看同步带的优点不突出

网友:
明显寿命会高,处污方便啊

网友:
是不是价格高啊

网友:
更换维修不便

网友:
个人觉得一个是经济性不佳,第二是变速很麻烦,而且不耐脏

网友:
成本很关键

网友:
http://weiwu.baijia.baidu.com/article/121054   可以参考下,两者的对比分析比较全面。

网友(2016-03-29):
链传动对环境要求不高,适用性好
带传动精度高,粉尘大时比较容易损坏,需要经常张紧,更换不方便

网友:
带传动一般用于速度较高的场合,人力蹬自行车往往属于低速状态

网友:
两字“寿命”

网友:
我觉得还是摩擦系数大的关系吧。

网友:
宽度也是个主要原因吧。

网友:
我设计过几款同步带传动,根据使用情况我认为:1, 同步带传动的安装精度要求较高,主动轮与从动轮面平行误差过大,皮带磨损很快.2,同步轮带齿高有限,在露天工况下皮带带泥沙容易打滑.3,同步带使用过程会慢慢延长,要不时调节,作自行车使用不便.4,同步轮带宽度比链轮链条宽很多,增加自行车的宽度.

网友(点评):
做过才有真实体会,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不划算  成本太高

网友:
关键是同步带轮啊,同步带轮啊,同步带轮啊!说三遍

网友B:
用同步带做,怎么搞传动比?前面的那个同步带轮要多大?那么大的同步带轮用什么材料做能减轻重量又不显得笨拙?

网友(2016-06-05):
引用 网友B:
用同步带做,怎么搞传动比?前面的那个同步带轮要多大?那么大的同步带轮用什么材料做能减轻重量又不显得笨 ...

传动比用两轮齿数决定,不难.带轮直径小于现在用的链轮.带轮是成熟产品,强度不必担心. 现在用硬质塑料做,链轮链条的总重比钢质链轮链条要轻.主要问题是,一\  同步轮带宽度较大.二\ 同步带使用过程中有拉长的问题不好解决,相比金属链要差.

网友(点评):
后来发现有用同步带做的自行车,很棒,宽度不是问题,带里可以加钢丝,拉不长。

网友(2016-07-08):
日本洋垃圾自行车中就有同步带的,为什么火不起来还是因为贵了,跟内变速花鼓普及问题有点像;部分维修不方便,不过高端的车架有些都带耦合器的拆卸很方便

网友:
经济性原因

网友:
早有同步骤的自行车了

网友:
这东西雨雪天气也能用么?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帖,贵帖已选入机械社区微信公众号,将择日刊登。

网友:
同步带打滑啊,呵呵

网友:
同步带防尘效果不好而且对张紧程度要求高。

网友(2016-12-14):
同步带的自行车我见过一次,我感觉最大缺点是一旦皮带断了就没治了,只能推了,链条可以修啊,还不用卸后轮

网友(2019-07-07):
同步带容易松动,无法调速,寿命短

网友(2019-11-23):
欧标自行车要求中轴输入扭矩承受250NM,以皮带的拉力,牙盘得很大

网友(2020-12-10):
链条不就是同步的嘛,精度低而已

网友:
我认为是振动的原因,骑车遇个坎,一颤动,同布带与带轮脱齿打滑,车辆无法前进,而且易磨损,使用寿命低,链条相对要好一些。

网友:
我觉得吧  同步带容易被人为损坏   记得以前上学,都是放人家气和轧轮胎,如果是同步带  估计都是割同步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