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柱塞泵噪音问题

楼主(2016-01-21):
柱塞泵压力高于50KG时,系统泄压和增压时柱塞泵的声音非常大,压力稳定时又没声音,压力50KG以下怎么调都没声音,那位大神指导下(泵的最高压力160KG)

补充内容 (2016-1-22 10:49):
用的是手动换向阀,用手动换向阀换向时声音大,是不是液压冲击太大了?

网友:
噪音主要检查:1、泵进油管是否进空气,是否密封好;2、吸油过滤器是否堵塞;3、液位是否正常

网友A:
泵的功率核算过没?选型是否正确?

楼主:
油研AR22-FR01C的泵,排量22   ,最高压力16MPA,客户买去的,新设计的系统,装了三个过滤器,是不是吸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的功率核算过没?选型是否正确?

油研AR22-FR01C的泵,排量22   ,最高压力16MPA,客户买去的,新设计的系统,装了三个过滤器,是不是吸空了?

网友:
换向时流量压力不稳

网友:
现在能判断出噪音种类么?是吸空后的噪音还是变量的噪音?

网友:
三个过滤器是回油过滤吗?建议从这点考虑。

网友:
我觉泄压时声音大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