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袋打开方法求助

楼主(2016-01-21):
  要做一个外装机械的项目,是一种产品要放入到封口袋里面。客户目前是人工操作,但是我们都知道封口袋用手拉开的时候袋口会变形,所以客户想做个自动的又不会拉坏又节省人力成本。所以在此请假各路高手指点。现在想到的是用烫金板制作吸头,只吸封口袋条那个位置,这样就不会导致袋子变形了,那个条条有2.5-3mm宽,吸孔做成0.5mm的,袋子有定位的话是可以吸到封口袋条那个位置,但是担心吸力不够。
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类似的。谢谢!!

网友:
我公司有做,包装袋做一卷盘料,通过滚轮输送,当第一个袋口挂在斜坡上时,光纤检测,背面用软性带吸盘吸附,袋口两侧用扭转缸把袋口两边拉住,这样袋口成打开状态,你可以把你所需要放的产品放置包装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