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焊接管件D45材料,容易断裂

楼主(2016-01-21):
外径为76mm人D45管件,两端用摩擦焊连接,在钻机上使用时容易在与焊缝相邻的边缘处断裂,摩擦焊完后进行了去应力回退火(即用感应圈加热焊缝处,肉眼看工件变红一定时间后,从感应圈处抽出)
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断裂?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加热后抗拉强度降低了,要么是应力没消掉

楼主(2016-02-29):
引用 网友A:
加热后抗拉强度降低了,要么是应力没消掉

也认为是应力没有消掉

楼主(2019-03-20):
这个 是应力未完全消除,要根据 钻杆的 厚度来进行 设定 消 应力的时间,来达到消应力的目的

网友(2019-07-17):
可尝试低温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