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相关问题

楼主(2016-01-21):
什么叫轴承内引导?什么轴承需要预先加载载荷才能正常工作?滑动轴承支持轴靠什么来支持轴呢?谢谢

网友:
1. 保持架由内圈引导称之为内引导
2. 轴承是否预紧取决于应用要求,所有轴承都可以预紧。
3. 滑动轴承种类众多,你是说哪一种滑动轴承?

楼主:
为什么角接触轴承要先预载后才能正常工作呢?谢谢

网友(点评):
刚性,振动,噪声,运转精度

楼主:
滑动轴承分哪些类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动轴承分哪些类呢?谢谢

可参考一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385&extra=&highlight=%BB%AC%B6%AF%D6%E1%B3%D0&page=1

网友(点评):
滑动轴承确实很容易把人搞晕。因为它同时包括了轴承最高端和最低端的东西。 哈,p大还有这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