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轴锥度磨削工艺。

楼主(2016-01-21):
轴外径D230,总长800。
两端红色锥孔相对蓝色外圆跳动0.0025mm.想请教下磨削工艺。什么磨床?

网友:
这个活玩的是工艺!往磨床上面想肯定是死路。

网友:
0.0025mm……

网友A:
我们作过3微米的,你这个应该要用进口床子,另外检测是个大问题,如果有批量可以买床子,进口的应该会有厂家能提供解决方案,当然滥芋充数的也不少,你不一定有慧眼能辩识,因为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检验,到最后踢皮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作过3微米的,你这个应该要用进口床子,另外检测是个大问题,如果有批量可以买床子,进口的应该会有厂家 ...

这么高精度也是第一次接触,主要想了解下工艺,什么样的设备,能不能简单描述下,设备形式和工艺方案。

网友:
对啊,精度那么小怎么检测啊

网友:
要干这活检测道不是问题,有各类位置传感器,关键是怎样实现加工件旋转的径跳小于0.001,同时轴向跳动也有要求,它影响形状。

网友:
现在的激光传感器精度绝对够了

网友B:
安装零件,校正后保证圆跳动在50微米左右数控车床,留25丝左右的余量上粗精磨床(一般磨床圆跳动可以控制在0.003以内)

网友:
检测设备有很多比如:三坐标仪、激光干涉仪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零件,校正后保证圆跳动在50微米左右数控车床,留25丝左右的余量上粗精磨床(一般磨床圆跳动可以控制在 ...

两头锥孔,掉头磨么?相对与两端小径跳动0.0025能保证吗。

网友C:
能把全图贴出来吗?应该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全图贴出来吗?应该有办法!

基本结构就是这样。

网友C:
要知道全面,零件上所有的特征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外圆的形状公差,两端面上那个孔是通孔还是盲孔,盲孔深度?
这个帖子没有螺旋线大侠的发言我的心都是虚地!@螺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全面,零件上所有的特征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外圆的形状公差,两端面上那个孔是通孔还是盲孔,盲孔 ...

大外圆不需要考虑,后面还要涂PU,中间通孔D31自由公差。两个锥孔任意截面圆度0.002mm。肯定是磨削加工的,产品找的专业厂家已经给做好了,不过没告诉工艺,我想了解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外圆不需要考虑,后面还要涂PU,中间通孔D31自由公差。两个锥孔任意截面圆度0.002mm。肯定是磨削加工的 ...

完整图这个不方便发。。。

网友:
@螺旋线

网友(点评):
检测绝对是个问题,不弄清楚怎么用,怎么检,没法谈。要是他说,双顶后检外圆,这不是个简单事?但要说架外圆,检锥面全跳动,那又是另一码事。

网友(点评):
加工就是个工艺安排的问题,设备在其次。现如今,好设备有的是。

网友C:
好设备不是那家都有的。有时土办法也是办法!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就是不是设备不设备,是这活该怎么干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设备不是那家都有的。有时土办法也是办法!

不是很懂。。大侠能能说详细点么,以前没接触过这么高精度的产品。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跳动,怎么又扯到圆度来着?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大侠能能说详细点么,以前没接触过这么高精度的产品。

是的,两个要求。

网友D:
磨前,精研中心孔,以中心孔为基准,顶磨外圆,圆度可到1微米以内。
以外圆为基准,双V型托磨锥面,钢球轴向定位,需要掉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磨前,精研中心孔,以中心孔为基准,顶磨外圆,圆度可到1微米以内。
以外圆为基准,双V型托磨锥面,钢球轴 ...

请教大侠,V型托驾可以改为中心架不。

网友(点评):
不管是用什么,就是以外圆为基准回转就行,只有这样你的检测基准和加工基准统一,才能达到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V型托驾可以改为中心架不。

了解多谢

网友:
楼主哪天搞出来了,到时分享下工艺,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