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出零件尺寸极限的量规是按照什么标准设定的?

楼主(2016-01-21):
有一塞规,其通止规的极限尺寸都超出了其测量尺寸的极限,如附图1所示,而按照GB/T1957-2006《光滑极限量规 技术条件》,量规的尺寸极限是不该超出工件尺寸极限的,如附图2、3所示

请教:超出零件尺寸极限的量规是按照什么标准设定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准的量具,按标准设计应该是通规φ5.986<0/-0.0014>,止规φ5.995<0/-0.0014>,磨损极限为5.983

网友:
显然是按照人家内部标准,还可能是内部也没有标准设计者自己说了算

网友A:
请使用此附件计算即可

网友(点评):
按照什么标准计算的?

网友:
呵呵,很多塞规都是设计者拍脑袋定的

网友B:
楼主好像用到的量具,检具蛮多的啊

网友(点评):
干机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用到的量具,检具蛮多的啊

自己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此附件计算即可

国标

网友:
楼主你好:
      已知零件的设计要求尺寸公差,需设定通止规的尺寸公差,大致原则如下,供参考:
      1、结合零件的生产量,设定检验频次。
      2、对全检:通止规的尺寸公差较零件的尺寸公差略微严苛即可。
      3、对抽检:请问客户端的不良率要求是多少及贵公司是否有实施6西格玛管理等,通止规的检出公差带宽度可能就为设计要求的3/4、2/3等。
      以上,谢谢!

网友:
我认为是设计人员圆整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