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磁石信号检测深度是多少非常想知道?

楼主(2016-01-22):
气缸外设磁石检测缸筒内活塞位置;检测深度是多少非常想知道。本人要用此原理检测比缸内活塞直径小一点的东西。极限多少不能确定。应当和缸内壁与活塞外圆之间有一个气隙相关就是想知道这个值的最大值。本人设计的是2.5mm。不知道能行不,没有经验呀!

网友A:
最好实际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实际实验一下

谢谢!没有实物,闭门造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实物,闭门造车呀!

手边有磁簧开关和磁铁就可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边有磁簧开关和磁铁就可以试试了

不瞒您说,就有一台xp的电脑,还有我。啥都没有,手电筒都没有。摸黑回家呀!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放心,气缸里的磁环直径也是比活塞直径小的,因为活塞是两半的,把磁环夹在里面,一般会单边小3-4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放心,气缸里的磁环直径也是比活塞直径小的,因为活塞是两半的,把磁环夹在里面,一般会单边小3- ...

首先谢谢!本人用的缸筒是80mm。里面的运动件是75mm。就不知道那磁环的尺寸了。再查查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