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等式是否成立?

楼主(2016-01-22):
sin30度/sin40度=sin50度/sin80度,它成立吗?

或者说,如何解方程sinx/sin(70度-x)=sin50度/sin80度

网友:
我算过成立的了

网友:
wo suan de bu xiang dang a .

网友A:
sin30度/sin40度=(1/2)/sin40
sin50度/sin80度=cos40/(2sin40*cos40)=1/2sin40
等式成立

网友(点评):
有理有据

网友(点评):
忘光了,高中数学

网友(点评):
再帮我看看那个方程是怎么解的

网友(点评):
再帮我看看那个方程是怎么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n30度/sin40度=(1/2)/sin40
sin50度/sin80度=cos40/(2sin40*cos40)=1/2sin40
等式成立

网友:
能做什么

网友:
解方程的话,先把sin(70-x)利用公式打开,再将cosx转换成sinx,就可以解了

网友(点评):
这个打开有什么公式吗?似乎没有吧?

网友(点评):
初中就学了吧

网友(点评):
两角和差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