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类似丝杠的传动装置叫什么?

楼主(2016-01-22):
各位大神,请问在二次元的平台下面装的类似丝杠的传动装置(但轴上没有牙,就是一根光轴)叫什么机构,能不能买到标准件?是什么原理?
该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在扳手扳倒一档位时,只能通过摇动手柄使平台微调移动,扳倒另一档位时,调节手轮平台不动,但可以用手轻松推动平台。

网友:
没看明白,期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
无牙螺杆,有标准件。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这个资料我查了一下,有价值的很少,论坛在多年前也讨论过一次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60&extra=&page=2 貌似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解释传动原理,内部结构倒是有

网友(点评):
螺距怎么确定的?无螺纹为什么还有螺距呢?

网友(点评):
有很浅的纹

网友A:
看看以前的 帖子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60

网友:
无牙螺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以前的 帖子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60

多少大神指点。我正需要这个装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