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起零件A并驱动零件B水平直线运动,只用一个电机如何实现?

楼主(2016-01-22):
负载都很小,零件A在300克以内吧,零件B水平运动阻力也很小。

动作要求:先抬起零件A上升10-20mm,然后驱动零件B水平直线运动。
零件B一个来回返回原点后(行程200mm),零件A放下至原来位置。

零件A长方形,零件B原点位置在零件A的侧端(抬起零件A后,零件B才能水平直线运动至零件A下方)。

零件B水平直线运动可以用滚珠丝杠或者同步带方案(步进电机或者直流电机驱动)。
零件A上升和下降我原来设计用凸轮。

如何只用一个电机实现这两个动作?

谢谢指点!

网友:
1.可以考虑用伞齿轮给动力换向;
2.A、B的驱动轴上分别用离合器,电磁阀控制;
3.剩下的算好各自丝杠的螺距。
优点:结构简单;控制节拍方便
缺点:成本高;若加速度大,物体易滑动(需要考虑定位)。
纯属抛凑热闹

网友:
机构可以多种多样,但设计是要费神的,要付费的

网友:
通过间歇运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百度一下“PPU机构”

网友:
凸轮机构加曲柄滑块机构(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来个图片示意

网友:
带台阶的斜面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PPU机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