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精加工切速对粗糙度影响不大。为什么?

楼主(2016-01-22):
如题

网友:
精加工切削用量较小,切削厚度也很薄,相对而言金属变形量也会小很多,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对粗糙度不大。但是刀具几何形状变化和动态效应产生振动对表面粗糙度同样会有影响。

网友:
光搞理论不行的  实际加工 Ra值达不到要求就换新刀片 其他没有办法

网友:
哪个大神说的呢?走刀太大,刀的直径又小,一圈圈的能看不到?自己试试,别光听人说

网友:
1.从理论上将粗糙度是和转速没有太大关系的,主要取决于进给量,也就是进给量大小决定了两个刀尖圆弧之间的加工残余。
2.但是从实际加工中还是有这影响,这主要来自于一是积屑瘤的产生可能,二是被加工材料变形引起摩擦影响粗糙度,这方面又表明并不是进给量越低越好。但这两方面都可以通过提高转速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