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件上钻孔要用什么铣刀?

楼主(2016-01-22):
要在一个7x20的铝件上钻个12x6的盲孔,要求孔底是平的,要用什么铣刀好,用钻头磨在平孔底也不平,我用2刃的铣刀进刀会抖,前我没有铣床只有齿轮钻床!要用什么铣刀好?

网友A:
我是没有好办法  没有底孔肯定震刀 台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好办法  没有底孔肯定震刀 台钻上

就没什么好铣刀吗?

网友:
用钻花钻个孔,用二、三刃平底铣刀到可以把孔铣平

网友:
台钻不行 !

网友B:
台钻上肯定是不行的,刀具刃磨得很平的话横刃就大,无法切削和排屑,摆动是必然的。讨论下底孔中心可否留个尖才是比较简单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钻上肯定是不行的,刀具刃磨得很平的话横刃就大,无法切削和排屑,摆动是必然的。讨论下底孔中心可否留个 ...

可以一点点但不能太大跟太深

网友C:
先用钻头钻差不多,再用键槽铣刀清底。

网友D(2016-02-22):
用大叠型角平底铣刀加工 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E:
直径偏小的铣刀,绕铣会好些,或双顶尖的钻头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钻头钻差不多,再用键槽铣刀清底。

键槽铣刀也不是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径偏小的铣刀,绕铣会好些,或双顶尖的钻头不可以吗

这个 方法可行

网友:
先钻孔再用平底刀插一刀吧,需要刀具吗楼主

网友F:
不要用铣刀,用铣刀不行的,用俩支钻头,拿一支磨平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钻头钻差不多,再用键槽铣刀清底。

没办法做两次,工钱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大叠型角平底铣刀加工 效果会好很多

是什么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铣刀,用铣刀不行的,用俩支钻头,拿一支磨平口的,

我们这边在加工都是直接把钻头磨平去钻的,但把钻头磨到很平不怎么好钻,钻头也不难用

网友(2016-03-23):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进口的平底钻。

网友:
楼主你好,我司有日本不二越的平头钻,效率高可以一次性完成加工,电话:13712145729   QQ:1051859349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定做铝用平底钻啊,铝件也不费刀!

网友(2016-04-29):
先做底孔  然后铣刀 轻根  或者小铣刀铣孔

网友(2016-06-27):
定制平底钻,我qq382250157

网友:
有平底钻卖,台钻是个问题。

网友:
我给你磨一支合金铣刀,  就是磨着玩。 好不好用,就不知道了。标准铣刀 端齿是有内凹角的,肯定不平。要‘定制’。磨成平的。

网友:
先钻头后两刃的铣刀

网友:
如果孔不是很深用平底钻铣刀,如孔深可先钻后铣。

网友:
在钻床上只能采用先钻后锪平(两刃铣刀)

网友:
直接上平底钻

网友:
有两种方法 ,钻头打孔 ,铣刀清根 周边留一点点余量! 还有就是直接用小刀 洗孔 ,不过效率慢点台阶钻不建议使用,不稳定而且价格昂贵!

网友(2016-07-27):
有个品牌这种是标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