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锥度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6-01-22):
如图

有个4.4孔的锥度孔,给车工,车工说这个没办法加工,刀没办法进去,有其他什么办法加工吗?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先钻个小于4.4的预孔,然后定用锥度铰刀铰一下,或将定制带锥度的麻花钻。

网友(点评):
CNC小刀绕几圈吧 买锥度刀也要钱

网友(点评):
可以自己磨一个锥度那么大的铰刀

网友B:
咋还有.97这种尺寸呢

网友(点评):
可能为了配合25,31吧

网友C:
啥材料,一般材料直接磨把小刀就可以车啊,这个孔又不深,两倍孔径都不到,还是通孔,很好加工的,实在不行就慢走丝割吧,快走丝一般没那个技术个割锥度,虽然机床很多都具备这功能。

网友:
定制带锥度的铣刀,刀具厂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钻个小于4.4的预孔,然后定用锥度铰刀铰一下,或将定制带锥度的麻花钻。

标准锥度铰刀没有吧,要定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材料,一般材料直接磨把小刀就可以车啊,这个孔又不深,两倍孔径都不到,还是通孔,很好加工的,实在不行 ...

45钢

网友D:
先钻,再用·小刀铣

网友E:
那时你们的车工垃圾,或者你们管理层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啥材料,一般材料直接磨把小刀就可以车啊,这个孔又不深,两倍孔径都不到,还是通孔,很好加工的,实在不行 ...

最常见的快丝都可割锥度,最大5,朋友的意思这个技术难在哪里?
个人印象是很多快丝加工店都能行。

网友(点评):
至少我所见的快走丝好像都不会割锥度或者割得很不准,别的倒没啥。纯粹是这个岗位工资偏低,水平好的好像都改行了,水平差的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常见的快丝都可割锥度,最大5,朋友的意思这个技术难在哪里?
个人印象是很多快丝加工店都能行。

我们厂没有线切割,但联系过一个快丝,他说我们车完给他割,他找不好中心,会割偏

网友(点评):
那你们要换一家外协。找中心靠的是碰丝,不是技术活,是细心活。或者你们的锥度中轴线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钻,再用·小刀铣

请教下,用什么刀铣,带锥度的?定制?

网友:
这个件又没什么难度 只能说你们车工师傅 技术没过关  你去数控车上就能解决 走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厂没有线切割,但联系过一个快丝,他说我们车完给他割,他找不好中心,会割偏

我们外协线割锥度是可以的,碰到的问题是:
如图,绿色为底孔,红色为线割。锥度OK,但是锥度的深度(h-d)都太小了,底孔都是足够大的。
要求对方改进,对方说难。

网友G:
量不大,钻小孔,直接电火花吧。

网友H:
想车还是可以车的
只是不好车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用什么刀铣,带锥度的?定制?

4mm铣刀 镗孔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量不大,钻小孔,直接电火花吧。

电火花不要钱啊?没难度的东西为啥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常见的快丝都可割锥度,最大5,朋友的意思这个技术难在哪里?
个人印象是很多快丝加工店都能行。

可以用慢丝割,一般不大于20度都没问题。定位钻孔后打火碰中。

网友(点评):
慢丝太贵了。现在大概什么价位/mm2?

网友:
电火花加工能不用尽可能不用,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电火花加工的失误率最高,我们厂电火花班组罚的钱差不多跟其它班组加起来一样多。

网友(点评):
你这话说得我这个开了几年电火花的凉飕飕的啊,貌似还没报废几件东西呢???

网友:
快丝精度低,定位也没那么准确,如果不是很介意的话,还是可以割的

网友(点评):
能帮我看看14#问题么,谢谢

网友I:
锥度又没有公差,其实完全可以用白钢刀磨成成型刀车出来,也可以在万能工具磨上磨一把带锥度的钻头,一次钻成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厂没有线切割,但联系过一个快丝,他说我们车完给他割,他找不好中心,会割偏

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还有.97这种尺寸呢

这零件是自己家里用的工装,有孔和他配,就做这么一个,孔是31的,也就这么标了,车工到时候配负3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材料,一般材料直接磨把小刀就可以车啊,这个孔又不深,两倍孔径都不到,还是通孔,很好加工的,实在不行 ...

我们厂车工可能水平不怎么样,他不会自己磨刀。。。这个刀也要磨刀很小吧,4.4的孔,只能有4这样的外限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锥度又没有公差,其实完全可以用白钢刀磨成成型刀车出来,也可以在万能工具磨上磨一把带锥度的钻头,一次钻 ...

大侠的意思是,自己磨一把小刀出来?我们车工可能还没这水平?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时你们的车工垃圾,或者你们管理层有问题

车工水平是不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车还是可以车的
只是不好车而已

请教,如果要车,是不是就要自己磨把小刀了,我看有论坛的说用白钢刀自己磨刀,方法可行吗?

网友(点评):
第一想法肯定白钢刀的 因为好磨 如果是量稍大 车不锈钢的话 合金也是挺好的 关于震刀这个时候合金就是比高速钢比较好了 而且不易磨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常见的快丝都可割锥度,最大5,朋友的意思这个技术难在哪里?
个人印象是很多快丝加工店都能行。

刚问了车工,他说4的孔,刀要磨到3点几,振刀会严重。。。

网友:
合金小径孔刀车

网友:
没有什么精度啊  ,线割就可以啊,差点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要车,是不是就要自己磨把小刀了,我看有论坛的说用白钢刀自己磨刀,方法可行吗?

去某宝定制一把锥度钻头吧,简单方便。

网友C:
这种小孔加工确实没什么难度,我曾经加工过∅2H7的孔,深度好像是3还是4,不平底的盲孔,材料45号钢,加工之前也有点忐忑,搞完后也没觉得有啥了,小心一点,仔细一点就好了。这种小孔用合金刀车要好很多,不过成本略高,因为楼主的条件看起来很简单。先车个比孔直径小0.02~0.04的塞规,调好斜度,小拖板间隙调好,略紧,精车直孔4.3,然后刀尖对刀孔口,中拖板刻度归零,小拖板往后摇10毫米左右,大拖板前进8毫米,中拖板退刀然后通过移动小拖板来车锥孔,最后几刀尽量车薄些,塞规刚好能进去就OK了,然后用小棒棒包400号或者以上的砂纸抛光下,尺寸到位就OK 啦。

网友(点评):
刀的具体形状可参考淘宝上的小孔镗孔刀(∅6或者更小),白钢刀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比较容易磨损,从你的描述看是只有一件需要加工,白钢刀完全可以。

网友:
先钻4.4孔,磨成型铣刀或者用锥度铰刀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孔加工确实没什么难度,我曾经加工过∅2H7的孔,深度好像是3还是4,不平底的盲孔,材料45号钢, ...

谢谢大侠这么认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十分感激!谢谢!谢谢!

网友:
数控 用钨钢刀·低速镗·。适合单件。     大批量还是定制刀具好

网友:
量大,且不急的话就定刀

网友(2016-02-26):
直接上线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