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螺栓锁紧后很难拆下来

楼主(2016-01-22):
国产螺栓,材料42CRNIMOA。
进口螺栓,材料EN24.
其它尺寸一样,硬度一样。
国产螺栓锁紧,扭力扳手设值160N.M。机台运行一段时间后,拆下来要三个人用力。
进口螺栓锁紧,扭力扳手设值180N.M。机台运行一段时间后,拆下来一个人就可以。
为什么国产螺栓很难拆下来?
有几种可能?受热膨胀系数不同?螺牙有毛刺?
还有其它可能性吗?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估计是变形了~~~

网友(点评):
大概率同意!

网友(点评):
变形的概率很大

楼主:
上图
上图
上图

网友:
ll螺纹变形了吧··············

网友:
变形可以导致,如果有高温工况还有可能轻微烧结

网友(点评):
应该是扭曲,前提螺纹旋进时拉毛。

网友:
可能中径有误差,可能有螺距误差,也可能有铁屑在里面

网友:
表面处理,摩擦系数不同

楼主:
材料是可替代的,进口的都不会变形?

网友:
喜欢看这样的比较实例,想知道到底国产的和进口的差距在哪里

网友(2016-03-02):
扭力扳手设值160N.M?

网友:
强烈呼吁上图,旋上去之前,和拧下来之后的国产vs进口对比图

网友:
楼主的问题也是我的疑惑

楼主(2016-04-05):
很久没回复了
这个月用进口的锁太紧也拆不下来了
山特维克的,大于160N.M就很难拆了

网友(2020-08-23):
这证明国产的螺栓,防松做的比较到位